楼主(2001-07-09):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该如何对温度和PH进行监控,用什么采样

网友A(2001-08-19):
需要知道具体介质才能出具体控制方法

网友B:
温度可直接用温度传感器采样并连到控制器,如PLC。至于PH要用PH传感仪表采样变成模拟量输入到控制器中。

网友C(2001-09-23):
温度不高用Pt100,高于600--800用热电偶K、E、B均可以,DCS、PLC有接收模块;PH计很多,转换成标准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