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12):
请问, 就是RS232的 9针转 25针换电缆,是咋对应连线

网友A:
好象不正确

网友A:
是8针-25针吗?

网友B(2013-05-15):
做什么使用?目的不同可能接法有区别吧。

网友C:
看情况,一般是RXD接RXD,TXD接TXD,GND接GND,如果不行的话把RXD和TXD换一下,一般情况下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