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12):
请问:
   我用西门子的S7-300的两路入/两路出模拟量模块,怎样才能将模拟信号读入CPU!我刚学习编程,地址怎样分配?谢谢!
wmglrr@263.net

网友A:
s7-300中的地址分配你可以查相关的手册,一般说来,应根据你的模块插的位置定,例如PIW325等。在S7中可以使用PIW+地址来读取该值,例如你要将该信号送如PID模块FB41的的PV端,只要在PV端写入PIW+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