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12):
老师们:
   怎么样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谢谢!!!

网友A:
把你的项目告诉我,我用松下电工FP的系列PLC帮你搞定。我在杭州,同省,方便。

网友B:
现在出的PLC基本上都有高速输出功能首先要选责晶体管输出类型的CPU,其次注意高速输出的频率决定了马达的速度,输出的脉冲数量决定了马达的行程。

网友A(2001-10-19):
xy_fp_plc@163.com

网友C(2005-01-06):
看你对step motor速度的要求, 如果低速的, 有些PLC OUTPUT POINT 能输出低速Pulse,告诉的话,要选择special PLC module

网友D:
西门子系列的有 专用的 步进电机控制器!
你 可以 试一下 LOGO!和 挺好用的!

网友E:
东西买全了,资料要全了,照着手册做就是了,不过要多花点时间,最好要供应商指导一下,告诉你把硬件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