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13):
如何把单相,50HZ,200V的市电变为60HZ  来用,那儿有这种产品买!

楼主:
不是作调速使用!!

网友A(2001-08-30):
两相之间电压是380小心

网友B:
如不是有特殊用途,50HZ和60HZ对设备来说影响不多,如是60用50电机类的速度会有所下降。。。

网友C(2005-11-01):
用变频器呀。各地都有呀

网友D:
变频器只能拖动电机类负载,且变出后为三相电源;
如果是其它负载请使用变频电源,不过价格比变频器要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