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14):
一3600r/p的编码器用做高数计数器与plc(fx0系列)控制一工件步进移动,程序已运行正常了一两年,近日发现移动位置总是偏移,而且时好时坏,有时又很正常,请问各位这种现象会不会是编码器的问题,我还没有碰到过编码器损坏的故障。

网友A:
编码器联结是否有松动?编码器接线是否出现干扰加大以及接触不良?也不排除编码器本身问题,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B:
如果是相对型编码器要注意复位清零的使用。

网友C(2001-08-28):
相对的也就是增量形的;区别于绝对形的。

网友D:
很佩服你的技术,希望今后有机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