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15):
请问三菱FX系列的PLC运行程序乱了,何因,如何处理,多谢各位高手!

网友A:
是否可以将故障描述更清楚详细一些,这样有利于分析。

楼主:
值班人员讲机器自动会运行不该执行的程序,因周围无电磁干扰源,故也不会误动作的可能,所以考虑三菱FX系列的PLC运行程序乱了这一点.
ding feng

网友B:
几年前我在三菱A系列PLC上也遇到这种事情。其因是机器震动, EP-ROM或EEP-ROM松动而使机器误动作。处理办法(1)检查FX-CPU。(2)请值班人员再遇到这种事情时,FX-CPU不要断电,并立刻通知你去现场,把FX-CPU的ERROR CODE读出来,真相就会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