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19):
请问我的变频器出现“OC”后,卸去负载后,仍出现“OC”。
请哪位仁兄赐教。我在此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kenion@sohu.com,谢谢给我发邮件。

网友A:
OC为过电流,估计电流检测回路有故障,输出驱动管坏。

网友B(2002-11-03):
输出电路有接地故障

网友C:
OVER CURRENT 过电流, 有可能是变频器里输出回路续流管击穿 ,也有可能
是内部元件接地或短路,是否工作环境不好,灰尘过多,你可以把外壳拆下来,拿吸尘器或吹风机处理一下.

网友D:
一般是逆变模块损坏

网友E:
有没有检查过输出电流的霍尔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