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1):
我想安装一个压敏电阻(varistor)来保护电磁阀线圈免除电流冲击,线圈规格是:AC230V, 8VA
请帮助选择合适的参数。谢谢!

网友A:
建议使用TVS二级管

网友B:
可以用阻容吸收,电阻100欧,电容400v0.1-0.47uF.

网友C:
选用250V的压敏电阻即可。

网友D(2004-02-03):
找个烂电话机拆个就行了。

网友E:
我见到有的电磁铁里面装有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