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2):
思南及各位高手:请教一下:用变频器启动水泵电机到50Hz,然后转换到工频运行,电机功率为225KW,额定电流为435A。请问可以直接转换吗?低功率的我曾经做过,但这么大功率的我未曾试过。请教各位!!!

网友A:
就你这情况,不要变频器,找个软启动起就行!

网友B:
225KW的变频器作切换肯定是可以的,我作过315KW的变频器的切换,但要有一定的参数设置

网友C:
变频器造价高,试试软启动器,可以转换.

网友D:
不知道你为何要用变频器启动再到工频?你是不是要用变频器来改变相位?我想你还是用软启动柜来启动好,因为软启动柜取信号方便,变频柜好像有干扰,我作过。但是用变频柜信号要改!

网友E:
完全可以直接转换,但变频切换到工频时,应延时至少5S时间,以防止操作过电压。对于变频恒压供水系统来说,因供水流量的增加,所以要把变频运行的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再将另外一台泵以变频启动运行。

楼主:
各位高手:请问220千瓦的变频器能控制225千瓦的水泵电机吗?

网友F:
呵呵这个吗就不好说了!!!! 按理是可以的!!!
呵呵这个吗就不好说了!!!!
按理是可以的!!!

网友G:
楼上:你的37KW电机没有满负荷运行吧?否则三菱30KW变频器一定过载。

网友H(2001-09-16):
我用22KW的变频器控制30KW的电机好象也没事。

网友I:
可以,但还要看水泵的阻力-功率曲线,问题关键在于工艺上流量值计算后是否大于220KW.否则运行后不能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J(2004-11-06):
可以直接转换不需延时我做过。如果是一拖多的,你可以买个扩展板就可以自动转换了。

网友(2005-01-15):
应该没问题

网友K:
to楼主:变频切换为工频时要注意切换时间越短越好,否则就相当于重新启动了。一般用软启动器可以变频和工频同时接通,所以不用考虑切换时间,但是软启动器并不能完全软启(启动电流还是有额定电流的3倍左右)
to laoda:变频能切为工频,但是工频切换变频要注意延时,因为当你把工频停下后,电机由于惯性还会高速转动,所以在停止工频的瞬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这时你把变频器接通,就相当于给变频器反加一电压,所以肯定会报警。所以一般很少用到工频切为变频!

网友L:
我同意楼上的说法,但我要补充的是:由工频切换到变频时可以让切换的时间适当加长,至于多长时间由工艺决定,如果工艺不允许的话,我想只能适当调整变频器的参数,如果配合好的话可以实现。

网友K:
to laoda:
不用谢,大家都是讨论问题。我实际测量过,因为我原来也是做楼宇供水的,大都是一台变频器拖四台水泵,所以要用到切换。我让一台水泵工频启动,然后切换到变频,在这一瞬间用万用表去测量接变频器侧的那个接触器,电压有180V多,而且万用表有一个反应时间的问题,所以这个电压可能会比180V更高(当然具体还跟电机功率有关,我测量的电机为15KW)。还有你们说的那个延时,理论上延长时间让反生电动势消失后再接变频是可以的。但是绝对不至于你用的10ms那么短,要知道接触器吸合的反应时间都可能不只这么长! 但是要考虑到如果你延时太长,那么水泵的动能损失太多,这样可能造成瞬时无水可用(我就做过这样的例子,那个水管不保压,而且用户用水量大,就是切换的瞬间,因为变频器启动要一定的加速时间,在这短短的几十秒内用户可能没水用。但是有的写字楼是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所以建议你不要用工频切换为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