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2):
本人用protool中的prosave程序想备份OP15中的数据,但该程序显示只支持OP7/OP17/OP27,不知OP15能不能用。另,OP15与计算机的电缆该如何接线。望用过的高手不吝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没有。OP15是一台引进的机器上的,没有随机的任何资料。

网友A:
如果是用PROTOOL编程的,对于OP15来说程序是不可逆的。因为我以前也遇见同样的问题,咨询西门子说是没法办。

网友A:
对于电缆的连接就是一RS232串口线。

网友B:
我也很想知道要下载OP15/OP25该用什么软件,如何通讯,心情大姐可不可以告诉我

网友C(2001-08-22):
具我所知,和旧的OMRON触摸屏编程软件差不多。一般在此上编制设置,经编译后,下装至操作屏。不能上传还原,所以一般只在未编译时,可进行COPY和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