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4):
各位高手:谁能帮助我在A2shPLC上用一个输入实现一个输出的翻转即每输入一次输入信号,在输出上进行一次翻转。谢谢!

网友A:
有个功能指令呀,就是实现你的这个功能的!

网友A:
是:ALT指令

楼主:
对A2shPLC 没有ALT指令,我已利用计数器设计成功,但比较复杂,请问各位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B:
用PLS来驱动M0,再与Y0互锁可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A:
对了!用SET和RSET会比较简单!

网友A:
定义两个步进块,一个启动,一个停止.两块之间,用一个启动脉冲(pls)常开和本块内
的限制脉冲常闭作为转移条件就行了!若还不清楚,请来信,我给你图!"ALT"指令的代
码是"FUNC66",不知你的CPU是否支持?

网友C:
----|X0|-------------PLS M0

----|M0|------|/Y0|----[SET Y0]
          |
          |--|Y0|-----[RST Y0]

网友A:
VISUALMAN的肯定不行,SET跟RST同时有效当然不会任何反应

网友A:
00 LD X0 01 PLS M0
00 LD X0     01 PLS M0      02 LD Y0     03   AND M0      04 RST YO
05 LD M0     06 SET Y0  看看行不行!

网友D:
cts所说的肯定不行,x0的第二次上升沿先复位y0,最后不又置位了?
我的想法:ldp x0 ; ani m0; set y0
         ldf x0; and y0; set m0
         ldp x0; and m0;rst y0; rst m0
         打不方便,ldp,ldf用另外指令替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