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4):
各位大侠,请问用VB编写监控软件时,若需打印所监控参数的曲线,应如何编写呢?另再绘实时曲线时,怎么让曲线即使在变更窗口后,曲线不会丢失,我用AUTOREDRAW,是不会丢失,但曲线出现重叠?

网友A:
可以这样简单处理:假设你作曲线的FORM为Form1,则使用Form1.PrintForm指令来打印输出,当然,这样会打印窗口上所见的所有东西。最好将窗口底色设置为白色。

楼主:
谢谢站长,那若我要打印某一阶段的历史曲线,又要怎么办,可能曲线比较长,在窗口上要用滚动条来查看.又曲线的打印方向能否顺着打印纸的方向连续打印呢?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