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5):
请问那位大虾使用过三菱的伺服马达(MR-J2-10A)

楼主:
MR-J2-10A的故障现象是:显示 A---32(经查是过电流),开机后时间不太长显示该现象。
复位后能正常开机。

楼主:
该现象往往在停机开机时出现机会较多。不知何原因,该如何处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我没用用过,不过可以从常识来判断一下,看看负载和空载时的电流比是多少,是不是负载太重了?

网友B:
你选的惯量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经查伺服马达内部编码器的位置有轻微的移动使的信号丢失,显示的 A-32是加速度时的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