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5):
请问DC变频是怎么一回事,因为AC变频本人很清楚,DC变频就不明了!多谢各位HELP!

网友A:
让直流电起振,再通过大功率管输出不就行了!只要控制起振的频率

网友B(2014-05-19):
没遇到过,不是很清楚,有图片吗?发出来瞧瞧。

网友C:
直流变频比交流变频简单多了,内部构造就是主控板,励磁板,整流桥和励磁板,直流变频虽然结构相对简单,但是控制的精度会比交流变频高,但是在调试的时候会比交流变频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