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7):
各位!
  LOGO!用起来很方便吗?

网友A:
对微小系统特方便哦

网友B(2002-06-08):
请问LOGO在使用方面有什么要求?听人说用在环境不太好的场合不适用,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小设备上,逻辑不是很复杂的场合

网友B:
对环境的要求如何?

网友D(2002-09-11):
要求不高,可在室外使用,如,公路照明等

网友E:
很方便。 可靠性吗。我在工业设备上用过几百个LO
很方便。
可靠性吗。我在工业设备上用过几百个LOGO24及24L。只有一个由于开关电源损坏而导致LOGO内部过压保护二极管击穿。

网友F:
简单的控制可以很方便。一学就会。

网友G(2005-11-04):
220V电源的LOGO!是用什么电压作为控制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