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9):
各位:谁作过门座起重机plc-变频控制,当控制抓斗闭合时,怎样解决好两根钢丝绳受力均匀即自动跟钩问题.

网友A(2005-04-29):
我知道,力矩控制或者滑差控制

网友B:
归零法调节
 就是把两个钩相减的结果调到零。

网友C:
仁兄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在平层的时候 用无反馈的矢量控制,

而不用带矢量的??

          带矢量的不是更精确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