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29):
请问三菱fx编程口与pc通讯,电缆RS422 TO RS232行不行?

网友A:
如果是传送程序就用SC-09电缆,若是进行监控,那可以用FX-232BD接口等!

网友B:
对用FX-232BD比RS422 to RS232便宜多了,而且你还要搞清编程口的协议。

网友C:
有了232bd很好通讯,但是不知道sc-09与pc怎么通讯?

网友D(2002-04-06):
很多组态软件的接口驱动里就有编程口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