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31):
请教关于西门子PLC S7-300系列的问题。
1,能不能自己做电缆代替MPI电缆啊?虽然原理很简单,可是代理商吓唬我们说有可能会造成硬件损坏。到底怎么回事啊?
2,300系列怎么实现PID控制啊?库里自带的SFB41我不太会用,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二。

网友A(2001-09-04):
MPI电缆可以用研华的ADAM4520来做,即将PC 的RS232转换成PLC 的RS485,效果很好.
对于PID可以自已编一个小程序,不用它自带的.

网友B:
上面老兄,MPI好象不是不是485吧,它是在485之上的一种协议,不知你做的MPI线在SIEMENS中通讯如何,试过吗

网友C:
真的吗?你这样做成功了吗?我试了一下,但没成功。MPI用4根线,LTG_A,LTG_B,RTSAS,RTS_PG.我只接了LTG_A,LTG_B,没成功,另外的两根不知怎么接。有做成功的吗?站出来说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