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7-31):
请告诉我在三菱PLC中如何让“时间继电器”(如T0,T1……)有暂停功能。谢谢!若回信请EMAIL:qinqiu@pub.cz.jsinfo.net

网友A:
老兄你说的暂停功能只要加个常闭点在输出线圈前面不就行了!

网友B:
计数器
计数器

网友C(2011-12-10):
楼主说的让时间继电器,暂停计时吗?不是暂停时间继电器的输出?

网友D:
呵呵;想用累加计时器?
T0是不可以的;

网友E:
什么型号的PLC,FX可以用T250开始的累加定时器

网友F:
见过一条生产线开不起来,检查了很久,都没找出问题,最后找厂家电工来,
原来是PLC设定了5000小时,时间到了就自动停机!

网友G:
可以用累加的计数器,我们好像是用MOV指令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