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01):
在使用中间继电器(OMRON的MY2J,或HH52P)的时候,经常出现触点打火的现象,请问应该怎么解决,继电器的线包为220VAC,触点通过的也上是交流电!有谁能帮我,谢谢!

网友A:
没错,可以串多个触点,加RC在线包上可能也会好些

网友B:
你的触电通过的电流是多大,是否满足继电器的触电容量的要求,如果不满足,最好再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否则回影响几的中间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C:
应该是将触头并联吧,串联有什么用。实际上如果没有超过额定电流,而且动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应没问题。这种情况有见过。

网友D:
大电流时,即使满足继电器的触点容量的要求,也会出现触点打火的现象,所以用固态继电器较好。我在控制电炉时用的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应该是串联的,加RC是个办法。不过火花不大(实际电流在触头额定电流以下),包你没事!

网友F(2001-12-13):
没事的,多见少怪。

网友G:
这是一个常识问题,不过现实中还真有很多人不知其中原理,前几天我就碰到过一群人无法理解。理论和理解实在太重要了·

网友H(2002-04-26):
最重要还是触点容量是否满足

网友I(2002-05-26):
触点打火,容量问题、负载类型、继电器动作速度、动静触点之间距离都需要检查。

网友J:
可以考虑使用续流或阻容或无触头继电器。

网友K:
同意水手的,加RC

网友L:
串联或并联触头可能会带来其他的事情,比如可靠性会降低。用RC吸收涌流可以考虑,不过应首先考虑是不是容量有问题,如果够的话应考虑灭弧,一般中继是不带灭弧装置的。如果电流不大对环境不构成威胁就可以不用考虑了。多检查勤更换备件了。换新型元件。

网友M(2002-07-09):
用金相沙打一下触点,还能用

网友N(2002-08-24):
打火?电流多大?不然就是触点脏,搽搽就OK了

网友O:
欧姆龙继电器有自带RC的,可选这种.不过要确认容量够用(你是带动什么负载那?个负载对容量选择有要求)
 不过,是负载的问题较大.

网友P:
所有在我楼上的房客听着------不问清楚带何负载,带个感性负载当然要打火了。用RC呗。

网友Q:
可以使用消弧电容吧

网友R:
yss-100你好,怎么我们成了房客,难道你是开旅馆的?

网友S:
负载较大,如果经常更换的话。可以更换较大容量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T:
1.负载较大可以更换大容量的中间继电器. 2.用
1.负载较大可以更换大容量的中间继电器.
2.用小型接触器取代。

网友U(2006-12-30):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将触头并联吧,串联有什么用。实际上如果没有超过额定电流,而且动作频率不是很高的话,应没问题。这种情况有见过。

网友V:
用双相可控硅,一点火没有。

网友W(2010-09-23):
使用WINGLOD无触点继电器可以解决
可以使用无触点继电器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