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02):
我的问题可能很可笑,希望懂得的大侠热心指点。

控制变频器,可以不用PLC吗? 使用D/A卡能实现吗?

网友A:
可以不用PLC.一般变频器需要的只是几个简单的运行指令,如果用内部多段曲线,都可以不用D/A卡了。逻辑控制可以用单片机等,甚至继电器控制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2003-07-12):
不管是PLC还是其他控制件,只要能提供他需要的信号就行!

网友C(2003-11-13):
用继电器就行.

网友D:
费话,变频器里面的功能一大把,要看你要它怎么工作啊,你不知要怎么工作,你怎么知道要怎么去控制啊

网友E:
5楼的意见我同意
功能很多啊
你的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想让电动机怎么动啊
最简单的 如果你的电动机启动起来就想让它在额定功率下运行
那连变频器都省了啊直接 用接触器 开断就可以了

网友F:
你是指起动还是指调速?
如果是起动信号,用继电器给个触点就行了。
如果是调速,可用电位器呀。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这个回答你满不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