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05):
我公司有一台德国AEG变频器控制的地毯织机,不知到为什么启动时和停车时电机会发出很大的震动声,此时电机不转。但是快车时却运转正常,不知道可否通过修改什么参数来降低震动,使电机能正常起动。请在线的各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A:
有的变频器启动和停止,要有一定的时间作升降频处理。是不是没有设置这个时间或设置不当?

网友B:
可能是起动频率(或最小频率)太小

网友C:
机械共振,调整共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