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13):
我计划使用vb编写应用软件,和modbus进行通讯,获取数据,
但对modbus了解不多,特向各位高手请教!我的e_mail:
junping_chi@263.net

网友A:
我以前写过,很简单!我用vc写的dll,用vb、vc调用。

网友B(2002-07-18):
请教大师:用vc编写的dll,使PC机与WINCC4.02版本进行通信,或者用其它的方法使使PC机与WINCC4.02版本进行通信。十万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