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13):
modem的疑问:
1、怎样判断modem已经建立了连接?在串口读modem的那个寄存器?
2、在两个电脑建立连接(modem)后,断开,重拨,仍可建立连接。但是,其中一个用电话拨号,把电话挂断后,再拨就无法拨入,为什么?怎样解决?

网友A:
两个MODEM对拔都采用的是数据通信的方式就可以进行多次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