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14):
恕小妹愚昧,请教个问题,什么是MPI地址

楼主:
上面的大哥,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它的功用

网友A:
很简单。不过我用的是siemens的产品。用的也是他提供的通迅电缆。只需要用将siemens的cpu与pc机用总线结构联结。然后分别给他们设置不同的mpi地址,就可以进行正确的数据通讯了。

网友A:
首先,你需要在pc上安装siemens的专用通讯卡,可以是5411、5611等等,它将提供联网的通讯接口,然后在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set pg/pc interface,在这里进行通迅卡的安装,只要选择一下,自定5611的地址。cpu的mpi地址要到step7软件里面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