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15):
我厂有六台离心机电机,现试用一台变频调速器,但仅开发利用了变频调速器的频率设定功能,节能效果不明显。是否能利用变频器的控制功能实现定量控制。

网友A:
离心机电机的转速,是根据什么参数决定的,(如:压力,温度等),清楚这一点,用**变送器输出模拟量
控制电机频率实现闭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B(2001-12-11):
利用闭环控制

网友C(2015-01-28):
闭环控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