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15):
FX2N 编程。强制PLC STOP (M8037置“1”),然后通过置M8036 和M8035为“1”,使PLC重新运行。但运行后,M8037置“1”可使PLC停止运行,但M8035和M8036置“1”PLC并不运行。那位可诉为什么???

网友A(2006-02-10):
此功能可以防止PLC的运行开关失郊,我经常用止功能,但有很多人停不下我用的PLC

网友B(2008-04-11):
关于楼主所描述的用外部开关来运行/停止的概念是完全错误的,三菱fx系列内部就做好了运行和停止的功能,只需再编程软件选项下选择plc类型设置,用x0-x17中的任意一个按钮作为运行输入,然后必须将“所有范围”输入plc,这样开关按钮就可以实现plc的停止运行,而无需编写任何程序,也就是所新建的程序,哪怕没有语句,只要改写plc类型参数里的设置,就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C:
停止命令是优先执行的.

网友D:
除了M8035和M8036的设置外
还要在PLC参数中设置外部运行端子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