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17):
请问FX0N、CPM2A、CPM1A、CQM四种PLC的编程软件是什么?用这些软件是否能进行通讯?

网友A:
FXON是三菱的PLC,编程软件现在多用GPP;其它三种是OMRON的PLC,其编程软件现多用CPT或CX-P。是否能通讯,和谁通讯?不明白。但都能通过软件,与电脑通讯收发数据。通过总线和同类的PLC进行数据交换。

楼主:
可是CX-P和CPT好像都不支持CMP2A、CMP1A、CQM,与电脑通讯还需要软件吗?不是用通讯电缆就行吗?是不是还要适配器?

网友B:
我想好象要用link才能和电脑通讯。

网友A:
老的PLC是这样。新的则不是,有232口的可用232传输线直接连。

网友C:
CPT支持CPM1A。可用RS-232C电缆于RS-232C适配器连接,适用于PC98系列和IBM PC/AT兼容机,另外对于PC98系列,可用CQM1-CIF01连接线连接;对于IBM PC/AT兼容机,可用CQM1-CIF02连接线连接。我使用CQM1-CIF02连接线,同C200H系列,CQM1系列都可顺利连接,若要用CQM1H CMP2A的话,选择CPT中CQM1-CPU43可编程或在线调试.PLC上有RS232口,可直接与电脑连接,连接线可自制,2-2,3-3,5-9,可顺利编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