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2):
请问,哪位大侠有将BMP格式文件转换成PDF格式文件的方法,告诉我,先谢啦

网友A:
可以将BMP文件粘在WORD上然后再转换吗?

网友B:
使用Adobe Acrobat(注意,不是Reader)可以将任何Windows下可以打印的东东转换成PDF格式,例如图片、文字甚至梯形图、电路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