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3):
我是新手,最近一个应用中,需要用户在使用中经常自行修改一些参数,我不太清楚该如何做,只是听说有拨码、OP操作屏的东西可以实现,(不用computer, 编程器),那位大虾能够给于指点、总结。非常感谢。email: wglry2001@263.net

网友A:
人机交互,要有环境:或电脑或操作终端。可通过软件进行界面编制,就可实现在使用中修改参数的功能。

网友B:
这应是一个人机接口的问题,如只是简单改一两个数据,如计数次数或计时值,可以用拨码开关输入PLC,并做相应的编程 ,一般编程手册会提供有关例程,如可改参数太多,则需要到OP操作面板了,但是不同的设备会有不能的操作面板来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