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4):
思南站长:
请您把SGH的《三菱的FX通信电缆连线》一文换成 《三菱的FX及A系列通信电缆连线》。拜托了!

楼主:
三菱的FX及A系列通信电缆连线 通过三菱的FX-
三菱的FX及A系列通信电缆连线
通过三菱的FX-232AW与FX-232AWC使IBM-PC与FX系列及A系列PLC建立通信用以下通信电缆。

三菱的FX用RS-232C电缆型号:
F2-232CAB-1(25针---9针)
FX-232AWC侧--------PC侧
(2)-------------(2)
(3)-------------(3)
(6)-------------(4)
(7)-------------(5)
(20)------------(6)
FX(4)---FX(5) PC(7)---PC(8)

三菱的A用RS-232C电缆型号:
(25针---9针)
FX-232AWC侧--------PC侧
(2)-------------(2)
(3)-------------(3)
(4)-------------(6)
(5)-------------(4)
(6)-------------(7)
(7)-------------(5)
(20)------------(8)

三菱的FX0X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0(8针---25针)
PLC侧FX0-----------FX-232AWC侧
PLC(1)-----------FX(15)
PLC(2)-----------FX(2)PLC
PLC(3)-----------FX(7)
PLC(4)-----------FX(16)
PLC(5)-----------FX(12)FX(18)
PLC(6)-----------FX(20)
PLC(7)-----------FX(3)
PLC(8)-----------FX(24)
FX(5)---FX(8)---FX(21)

三菱的FX2及A用RS-422电缆型号:
FX-422CAB(25针---25针)
PLC侧FX2及A -----------FX-232AWC侧
(1)--------------(1)
(2)--------------(2)
(3)--------------(3)
(4)--------------(4)
(5)--------------(5)
(7)--------------(7)
(8)--------------(8)
(12)-------------(12)
(13)-------------(13)
(15)-------------(15)
(16)-------------(16)
(17)-------------(17)
(18)-------------(18)
PLC(20)--PLC(21);FX(20)--FX(21)
(24)-------------(24)
(25)-------------(25)

楼主:
上述资料出自MFLFANSweb<三菱电机株式会社FA机器技术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