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4):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在DCS控制系统机房内安装了一台变频器,它的接地及屏蔽等都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仍然会对系统产生干扰,真烦躁。

网友A: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加滤波器,变频器的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动力配线隔离,输出线用屏蔽线,变频器的动力线与信号线隔离,变频器控制柜与PLC控制柜隔离等等,只要把变频器彻底屏蔽,彻底接地,彻底隔离,变频器的干扰一定会降低!

网友B:
一般输入接滤波阻抗器就够了.

网友C(2001-12-06):
变频器是对系统影响很大,一定要屏蔽。

网友A:
这一定是你实践的心得。在《文章上帖》里 有一帖写得不错。

网友D:
检查变频器的接地是否形成回路

网友E(2006-04-20):
接地网必须一端接地!htwd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