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4):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在DCS控制系统机房内安装了一台变频器,它的接地及屏蔽等都正常但不知什么原因仍然会对系统产生干扰,真烦躁。

网友A:
问题出在接地系统上.

网友B:
接地要好,还不行可考虑安装谐波消除器。

网友C(2002-04-01):
本站的《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与抑制》值得一读。别的网站也有一些经验与心得可借鉴。

网友D(2004-06-29):
dcs系统本身就很容易受干扰的。我们的三线就是如此,后来在系统接地电阻上下了不少工夫才得以解决。
系统要单端接地,最好是对dcs加一些隔离耦合器之类什么的。

网友E:
在电源端加滤波!

网友F:
   不知用的那个厂家的DCS系统?一般DCS系统机房不允许放置其他电气设备,所以你最好将变频器移出DCS机房。当然,接地有问题的话干扰会更严重。

网友G:
DCS接地和变频器接地是不是一个接地?DCS和电气系统的接地要分开。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因为两个地之间是通的。

网友H:
最好DCS单独安装!

网友I(2004-10-07):
建议:
1)不要将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房内,变频器对模拟量的干扰很难消除的;
2)单独接地要好,接地电阻要符合DCS设计要求;
3)加装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
See You
Best Regards
Mac.Lu
Engineering Mgr.
IEC Engineering Service Inc. (IECES)
惠州艾迪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Website:www.sinoiec.com
E-mail:Mac.Lu@126.com
Tel: +86 135 3170 6967(HZ),136 9285 5615(GSM)

网友J:
不是接地的问题,而是变频器在运行时形成的谐波分量串入了电源系统,您最好在个弱电电源上安装滤波器。

网友K(2005-04-24):
你最好把DCS的通信线和变频器的线路分开走。

网友L(2006-09-22):
同意上面的意见,接地系统要分开,信号地、系统地、电气地、屏蔽地,基本上可以解决大多数的干扰问题,但是建议最好还是把电气和仪表放在不同的地方,或者至少有一段足够长的距离,避免意外发生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