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5):
各位好,我做课题需要使用旋转编码器,可以前从没用过,请问哪里有
旋转编码器的使用资料?是否可以使用编码器测距离呢?谢谢.

网友A:
资料可以向供应商索取,编码器可以测量距离,通过脉冲数量以及单位脉冲的距离得到运行距离,同时得到速度。在电梯等中使用很广泛。

网友B:
请查看OMRON的旋转编码器的使用资料。编码器测距离,则可用高速计数器记录下的编码器脉冲总和算出机器运行的距离。

网友C:
编码器成本较高,如果只是一般的距离测试(精度要求不高时),光电开关加高速计数器就行了。

网友D:
编码器成本较高?去查一下吧,并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