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8):
请教:
   本人有一个OMRON CQM1的PLC,用CPT软件能否用CQM1上的RS-232C调取PLC中的
程序?如能该何做呢!多谢各位帮忙!

网友A:
CQM1是OMRON十年前的产品,一般的PLC软件都应该好用。

网友A:
致于如能做嘛,给你弄根RS-232C(9PIN--9PIN)试一试?

网友B:
当然可以了。用通用的OMRON PLC 232通讯线就可以了。没有的话自己可以作的。9芯对9针:2--2;3--3;5--9。就行了。

网友A:
2-3,3-2这种连线是NEC的PC-9801上用的,IBM-PC则是2--2;3--3连线。
OMRON,型号XW22-200R(25针---9针)
PC-9801----------CQM1
2----------------3
3----------------2
4---5;          4---5
7----------------7
6---20;
按上面连法
IBM-PC--------CQM1
2-------------2
3-------------3
4---6;       4---5
5-------------7,9
7---8;

楼主:
心情: 你好,谢谢帮助,已经成功通讯上了,
心情:
  你好,谢谢帮助,已经成功通讯上了,我有问题:要实现图形的监控,工艺流程显示,用何软件来组态,赐教!

网友B:
用触摸屏式操作终端,或电脑中类似VB,VC,C++BLIUDER软件或FIX都可以,看需要和相应的成本。如用操作屏或FIX,可直接作数据连接。而VB等软件就要进行二次开发了。

楼主:
心情 : 你好,我VB,VC都学过,但
心情 :
    你好,我VB,VC都学过,但软件之间如何实现就不清楚了,请问哪里有关此类的书,以供学习,多谢了!

网友B:
VB或VC和PLC的数据交换主要是通讯。每一类PLC的通讯都有自己的协议,知道了协议,再用VB的通讯控件就能实现和PLC的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