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28):
各位高手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通信程序:一个数据采集程序对多个设备进行数据采集,这多个设备用不同的接口协议(rs232,网卡tcp/ip...),但是数据格式基本一致?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应该可以。我利用开关量采集板卡进行数据采集同时,一样可以使用以太网卡使用Winsock进行TCP或者UDP通信,其他采集例如串口采用MScomm来做,可以实现,即使数据格式完全不同也行。

楼主:
思南大侠: sorry,在下愚钝。我的意思是:A
思南大侠:
sorry,在下愚钝。我的意思是:A设备的数据格式是Gnn <command> <parameter> <parameter> <data> <data>
B设备的数据格式是Gnn <command> <parameter> <data> <parameter> <data>
若要对A,B设备采集数据,必定要分别针对两个设备编写接口程序,若有n个不同的设备则要写n个不同的程序。
有没有可能写一个通用的接口程序,若各设备数据格式已知的话?

网友B:
在下也认为此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