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8-31):
我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变频器的给定输入没动的情况下,变频器的速度会自动变化,并且引起泵的流量变化(速度变化范围为433-445,流量变化为262-284),对生产有影响。因为同时相邻有三台泵,中间那台不会,而两边的泵会发生这种情况,哪位高手能给指点?变频器为ABB的ACS600系列的,电动机功率为250KW,电动机为变频专用电动机。

网友A:
不知你的变频器有没有闭环控制,如是开环控制的话,可能是变频超电流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