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03):
我把 OMRON-SSS软件下栽解压后放到 C/WINDOWS下,进入MS-DOS后无法打开。请问各位如何打开该文件(OMRON-SSS).先谢谢大家。

网友A:
OMRON-SSS是大约8年前的DOS版软件,只能在FAT16的HDD用。如果你的HDD是FAT32,自然是无法打开了。以前我回答过此类问题。还是找Win版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