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04):
請問三菱F1-60MR,15針直線排列接口与計算机用何种規格的通信電纜線?

网友A:
据我所知,这个接口可以与手持编程器连接,如需要与计算机连接,还需要一个接口转换器,才能与计算机相连。

网友B:
F1要转用接口转换器及F1转用RS-232C通信电缆。软件也是F1转用的,而且用在NEC的PC9801机上,日文版的。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用手持编程器连接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C:
SC-09绝对不能用,应该是三菱的专用接口A-LINK.不过体积比较大。BMWZD@163.net

网友D(2008-03-06):
请问我想找一条能与电脑连接的三凌F1的编程线那里可以找到呢?

网友E:
楼上得 好好看看别人得回复!

网友F(2011-01-15):
去网上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