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05):
请问那位大侠做过电机的断相保护电路?急!!!!!!!!

网友A:
最简单的是用二个接触器串联,分别用三相电源控制它的动作,不就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2002-04-11):
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网友C(2002-05-26):
利用三相电压死量和为零原理即可。

网友D(2002-06-29):
用三个电流互感器接成星型,三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端电流分别经整流分压再接入三端输入的与非门电子电路,用门电路的输出来动作跳开电机的电源即可

网友E(2002-10-28):
断路错相保护继电器

网友F:
用断相与错相保护继电器很简单。

网友G(2002-12-05):
检测零序电流,负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