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05):
请问那位大侠做过电机的断相保护电路?急!!!!!!!!

网友A:
我做过
我做过

网友B:
20块钱到市场上买一个现成的[断相与相序保护器],何必要做。

网友C(2002-05-26):
可以使用测量零序电流的方式,再增加电流继电器。这样不仅除了断相,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大了,也能保护电动机

网友D:
如果是实际应用,可以使用现成的产品,例如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可以实现断相过流堵转保护。

网友E(2005-08-22):
[原创]
其实还是用热继电器比较好,省钱省事。

网友F:
不怕成本稍高的话.用两接触器.主触点串入主回路中.两380V线圈电压取自不同的两相.再用热继电.

网友G:
我做过单片机控制的三相电源相序控制及保护电路

网友H:
用相序继电器

网友I:
10楼的主意好是好。就是舍不得~~~~~~~~~

网友J:
控制回路中加中间继电气<220.>J接入第3项

网友K:
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缺相过流都能保护。价格也不高,六十块左右吧

网友L:
[推荐]
可以加互感器

网友M(2010-08-31):
温习下漏电保护器原理,你就明白了。甚至还可以自己动手改装。只不够把感应线圈输出端做下限压保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