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13):
请问各位高手:在用三菱FX系列PLC的编程软件FXGP-WIN-E进行SFC编程时,我只能输入状态S的地址号,而不能输入转移状态的逻辑信号,如用X1触发状态S0从S2工作,其X1无法输入,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用指令试试看

楼主:
将SFC图转换后再切换到语句编程时,能进行指令编程,但在SFC状态下,就不能输入梯形图编程吗?请答复,谢谢!

网友B:
你必须先用梯形图编程,然后转换成SFC。SFC不能直接写入X1等一些节点,如果有也是用*号表示。实际上用梯形图也比较直观,也可以完成状态指令的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