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14):
我有一台SLC 5/03要利用PC进行编程,请问需要何种软件和硬件,那里可以得到?谢谢!

网友A:
软件: DOS版的编程软件 APS SLC500 (1747-PA2E)
硬件:1747-PIC (RS232 TO RS485)

网友B:
DOS版的APS软件包或者用WINDOWS版的RS-LOGIC500
5/03通讯线可以自己做,5/02才要用到1747-PIC

网友A:
5/03有两个通信口,一个为DH485,另外一个为RS232,如想用485那个口就要用到1747-PIC;如用RS232的那个口,则可以同WILIAM说的一样可以自己做一条RS232 TO RS232的连机线。如果你的PLC是空的,那用那一个口都没有问题,如果已有程序的,好象在编程的时候的可指定用那一个口,那么以后连机就要用这个口,如再想用另外的一个口,则需要连机后更改参数,才能使用。WILIAM兄是不这样的,关于后面这个说法,我有点不太确定了,很久没有在SLC 5/03玩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