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14):
我有一台OMRON C20(自带编程面板)要进行程序备份和修改,但不知用那种程序才能在PC上进行,所用连接线是哪一种?要用转换器吗?谢谢!

网友A:
可以通过编程面板上的接口,用单声道收录机进行备份。

楼主:
一定要用单声道的吗?

网友A:
因编程器接口是单声道,立体声应改装扮一下也可。

网友B:
以前的OMRON只能用录音方式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