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18):
rs-485到底是什么。应该是一种串行通信口的标准。那为何又说rs-485网络

网友A:
RS485是一种差动方式传输的串行通信,因为可以实现1:N通信,即是多个设备的通信口可以连到传输线,换句话说组成RS485网络,相当总线型网络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