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您好! 我公司有一个现成的产品是1台PC机通

楼主(2001-09-18):
站长您好!
我公司有一个现成的产品是1台PC机通过RS232向一台外设发送数据,用一根数据线和地线.信号是单向的.
现在要通过MODEM拨号的方式来进行长距离通信,请问收信端的外设能否通过MODEM的设置来完成通信接受,如能该如何设?
   先多谢谢.

网友A:
收信端的外设如果是直接通过RS232本地可以通信正常,那么通过MOCDEM也可以完成,将外设端的MODEM设置成自动应答(一般是ATS0=n,n为铃声数)即可在收到拨号后自动建立连接,而后就可以正常通信了。

楼主:
我们已将GVC56Kmodem设成ats0=1 at&d at&w,发送的modem 的sd灯闪,接受的rd不闪,cd灯有时亮有时不亮,无法通信。已试过3个modem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