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19):
请问供水时出口压力和水的流量有何函数关系。我用俩台泵并联供水,一台泵电机M1用变频器控制,另一台泵电机M2接软启动器。运转时M1先启动,由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给变频器PID端子实现恒压,此时如果用水量加大,超过流量计之设定值,流量计将信号给软启动器,泵电机M2启动,并联供水。

楼主:
我上述方案,有谁认为不对,请提出

网友A:
如用流量,需用控制器进行计算,流量无法直接控制,需换算后控制,但此法控制精度高,或直接用压力控制,但不能两种控制一起用

网友B:
其实三肯变频器在好几年前就有专门的多水泵工作的专用模块,就是用的压力控制,没有讨论的必要

网友C:
用深圳华为的变频, 有内置专用水泵,可控制多台水泵,达到恒压控制。

网友A:
流量与压力不宜同时控制,如需要,可借用大区域,小区域分析的理论,用流量控制,
在流量满足要求的情况下,用压力信号控制尽量恒压,其实,还是谁优先的问题,这要由工艺决定,一般无必要精度如此高,而且工艺末端的对象必须为恒流量系统,并且尽量少出口,此控制才有意义.

网友D:
若是恒压供水,只用压力就够了,若为无塔供水,要用到流量控制。

网友E(2007-02-13):
你说的压力与流量控制都用上的话,
可能是这样的:流量控制信号用作频率控制,
而压力信号用作外部异常控制.即起停第二台水泵的控制.

网友E:
[原创]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到压力罐,如果用到的话压力控制用来控制第二台水泵的起停,而流量用来控制第一台水泵的电机转速.这样就两种都用上了.
这与你说的情况是相反的.

网友F:
现在有一拖二专用供水变频器,做一套一拖二固定或轮换模式的控制电路。通过压力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