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19):
怎样对s7-200编写串口通信程序?

网友A(2008-08-16):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8-10-27):
关键是先了解通讯对象的通讯协议要求,硬件上对通讯格式的规定等。再根据其接受和返回的数据格式、数量,编写发送列表。列表要求应符合S7-200要求:表头为发送字节数。基本程序包括:
1、采用边缘触发调用XMT发送指令,并开通发送结束中断。
2、在发送结束中断程序中,关闭发送结束中断,打开RCV接受指令,并开通接受结束中断。
3、在接受结束中断中,判断所接受的数据是否完整,正确。再将所需数据保存,并关闭接受结束中断。
4、S7-200通讯口的配置:波特率,数据形式,奇偶校验等根据仪表而定。
周而复始的进行上述各步,至于具体的程序要看你自己发挥啦

网友C(2017-03-07):
我自己做的。现在没加奇偶效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