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1-09-25):
请问:
我若想作一个温度记录的系统?需要什么元件?怎样去构建?

网友A:
用OMRON的E55A-E或E55A-F记录计,温度信号直接进记录计,打印到记录纸上。

网友B:
Shinko的记录仪HR-700系列也行,热电偶或RTD直接接在记录仪上,即画在记录纸上,可选带通讯的。

网友C(2002-04-03):
多少路信号,是否数据采集系统?

网友D(2010-06-30):
用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  给单片机处理记录   通过液晶现实应该可以